[软件技巧]
有没有高手发个自己怎么封装WIN7 或GPT分区的系统谢谢

楼主(2017-09-21):
     没有高手发个自己怎么封装WIN7 或GPT分区的系统教材谢谢!老是用别人封装好的都有插件!

网友:
封系统  你用的软件都会有一些插件的  系统论坛就有的

网友:
现在没有干净的东西了。工具软件就有问题了。

网友:
你是想要安装版uefi启动的  win7是么     下载原版驱动包   然后把win8,里面的bootx64  引导添加到win7里面 就行了

网友:
楼上大哥们的意思就是说没必要自己封装了哟?

网友:
没必要自己封装

网友:
没必要自己封装     。。。。。。。。。。。。。。。。

网友:
下载一个纯净版系统多好用,用驱动精灵打个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