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7-09-21):
台式机主板,技嘉P31,

问题:不引导.

处理过程:换的主板,换上后装系统不从U盘引导,能显示U盘引导菜单,

读秒完成后显示:ERROR 13:......大体意思就是没有找到引导文件之类的。

换了好几个优盘,确认优盘完好,然后换电源,内存。CPU,硬盘,刷BIOS。

反正就是报哪个13错误。用原硬盘开机进不了系统。
好奇怪的确问题。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神一样的问题。。能正常开机。就是不引导。全部就是卡13错误

网友:
把硬盘放在其它机装好系统,再放回原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神一样的问题。。能正常开机。就是不引导。全部就是卡13错误

会不会是你换的主板还有问题

网友:
这有什么奇怪的!桥问题或桥通讯阻断.

网友:
P31用的也是82801GB的南桥,这个型号南桥已经上了维修黑名单。

网友C:
全都排除,就只剩主板了,这样的主板桥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思路很清晰,知道下一步修那儿。我这儿有块P8Z68   上电掉电。。不知道查那儿呢。。。。

              掉电会有短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你换的主板还有问题

就是主板有问题。。不引导,换几个优盘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都排除,就只剩主板了,这样的主板桥爱坏,,

嗯。。哪就只有报废了。这个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主板有问题。。不引导,换几个优盘都是这样。

重新换一个吧,p31都不值得动手去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