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拆机图解拆机教程

楼主(2017-09-21):
E431的键盘上面有4个螺丝固定在C壳上的。分别在CRTL、S、F、J旁边。在拆下来的时候要先把键盘框架向上推,就可以的发现。推的位置是空格键的下方,轻轻往上一推就可以发现上面的4个螺丝了,下面的步骤就不用说了
联想

网友:
既然是在这个版块的帖子 可以附上图片详细说说更换具体的步骤 类似
https://wenku.baidu.com/view/4142c7ebe87101f69e3195f1.html

网友:
恩 这个 基本 都懂的 楼主 OK·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这个要先搞一下电池下面那个卡子胡。。

网友:
Y50-70触摸板左右键盘不能用,,,,,,,,,,

网友:
额。。。。。这也能水啊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