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5不是桥的通病

楼主(2017-09-21):
G485不是桥的通病, 是CPU 短路了  这个机器是怎么了  ,不是桥坏  就是CPU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换好

网友:
AMD,你懂的!!!!!!!!!!!!

网友A:
换了好了  不过屏暗  一万个草泥马

网友:
这个CPU也就几十块吧      这板两三百     权衡利弊

网友:
一个小时的抢救 真的救活了 。没报多少钱 只是想知道是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
这也行,,, 有的修就好  换板也赚不到多少钱的   amd的u就是不扛造

网友:
这机型的CPU真心易坏,还有南桥!但另一方面想,没这种设计缺陷哪来的维修呢?

网友:
这个cpu不是小电容 通病吗  楼主没赶上?

网友:
哈哈  amd也是照顾技术员啊  要不哪里有这么多机器修啊

网友:
上次我遇到一个通病一个没有遇到换了桥和CPU好了

网友:
楼主的表不错,CPU 南桥上面的电容易短路!!!!

网友:
AMD的无论CPU还是桥都发热高,也就容易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机器,CPU坏了,引起的短路,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好了  不过屏暗  一万个草泥马

这板子10 有8 9 都是别人修客户又不修了 没有留活口

网友:
AMD的笔记本就是这样的垃圾,发热量大温度高芯片虚焊

网友:
上次遇见的   上下管 穿了 芯片坏了  ,修好后  不定时  花屏   。郁闷的要死   。。

网友:
     这个板子直接换也不贵吧。。。。。

网友:
AMD 集成U的也有很多出问题的了,,,AMD的机子就是问题多,

网友:
桥上的小电容容易腐蚀。AMD一般加焊都能好 遇到坏的比较少

网友:
为啥是这样的呢,修得人都快蹦了吧,楼主谈定呀。

网友:
这种机修的都是通病 除非短路会烧其它地方

网友:
最好CPU坏吧。几十元,能收到一百多。哈哈。

网友(2020-03-17):
哈哈。。这板子也不贵。。。直接换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