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3543 加电不亮 求救中

楼主(2017-09-21):
     戴尔 3543 加电不亮,版号发图,看电流跳变正常就是不亮屏,测全部电压都有,就刷了BIOS ,刷了N个就一个亮机,可问题是就进不了系统,连PE都不进一到自检见面就卡死了,郁闷中,要是CPU坏了吗怎么会亮机,而且其他BIOS都不会亮机就是这个会亮,而且每次都i会特别顺,除了开机等20秒亮机其他都正常。难道还是CPU虚焊,不过客户说过,他换过主板,不过目测主板是进水修过的,还有地方还有腐蚀的痕迹。 Inspiron 14-3443

网友:
这个主板是客户进水,在淘宝上交换的主板,淘宝就是不错啊,不懂得照样冲新主板

网友:
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 那再考虑一下刷ME的BIOS 因为dell要很久亮机的 都是要合成的 俗称 亮机慢

网友:
分离一个试试,先软后硬,一步一步来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吧  合成一个试试吧  或者买一个

网友:
买一份原的BIOS在刷上试试,亮机慢大多数都是BIOS的故障。

网友:
我也有个笔记本同样的问题 掉电以后代价都会没有  修了几天了

网友:
在某宝上 这个BIOS有卖

网友:
亮机慢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不是亮机慢,关键是就就进不了系统 到系统自检时死机,亮机慢又不影响使用

网友(2017-10-27):
你的机器弄好了吗?我现在修的一台,刷了N个bios了,都不亮屏,所有电压都正常了,唉,电流0.4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