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0-70 板号LA-B091P电流到0.21掉电

楼主(2017-09-21):
联想N40-70 板号LA-B091P,裸板_+风扇触发电流到0.21,0.22 左右掉电。不上内存一样掉电,掉电再开又跑到0.21左右掉电,测主板所有电压都有,CPU_PG 1.06V也都出来了,于是刷BIOS故障一样,刷EC程序也没变化,有谁遇到过修好了的没,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小电压测一下         如果是一体cpu可以考虑加焊 试试

网友:
测一下二级电压出来了没有,CPU的电源好信号出来了没有。

网友:
0.21这个电流低了   电压全出来了?

网友:
电压没有全出了吧 好好测试电压吧电流低不想BIOS故障

网友:
还是先查电压有没有全吧

网友:
加焊走起!桥 CPU 干一遍!我都是这样

网友:
所有电压正常,CPU_PG 1.06V正常

网友:
我现在手里有一台一样的机器  开机0.4掉到0.2然后掉电 电压都正常BIOS也刷了  没思路了

网友:
不用测cpu挂了。通病碰到好几架了。

H55
悲剧老火啊。。 CPU报废了 没搞头了

网友(2017-11-09):
手里刚好有个和lz一样的板加电0.19掉电刷了几个bios一样 桥也是黑胶

网友:
一体cpu,前二天接手一台,CPU集成了桥接电路,坏了。导致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