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22L08IW有图像无声音

楼主(2017-09-21):
这个电视接到后观察这个板,电源管理芯片烧坏了,型号是AP1510换了,还有一个芯片是1350FNG,也烧坏了换了,开机能开机了,可是没声音,光图像,有遇到过的吗?帮忙分析分析,谢谢了,第二张照片那个电路是管什么的呢?

网友A:
查音频电路,功放.第二张图是供电的.

网友:
看不kan by dong dan ye jue de hen li hai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音频电路,功放.第二张图是供电的.

音频电路?就是那个TPA1517那个电路?

网友B:
查音频功放的供电正常吗?供电正常就用干扰信号用手摸功放旁边电容喇叭有没有电流声来判断故障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音频功放的供电正常吗?供电正常就用干扰信号用手摸功放旁边电容喇叭有没有电流声来判断故障范围

你说的是这个芯片的供电吗?     我查过了第七脚是供电,没有电压,我查到供电芯片AP1510旁边有一个小的三极管,从D级通过来的,可是那里没有电压,G级S级有电压都是12V,但是D级没有电压,等于现在那个TPA1517NE的第7脚没有电压。

网友B:
那就是这个MOS管没有导通,查G极连接到哪里去,这种应该比较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这个MOS管没有导通,查G极连接到哪里去,这种应该比较好找

哦,那为什么拆下来那个三极管直接连接一个电压,不行,我觉的是不能直接连接一个电压,因为那个管子没导通,所以那个电压就没有,那跟那个1350FNG的芯片有关系吗?

网友B:
这个是图纸,你对着看哪个跟你的板相同

创维22L08IW(8H06机芯)液晶彩色电视维修图纸.rar

创维22L08IW(8R03机芯)液晶彩色电视维修图纸.r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图纸,你对着看哪个跟你的板相同

问题找到了,就是那个三极管有断线了,原因是那个接线插头,焊接下来把一个很细的线,给弄断了

网友B:
呵呵,有图子修机器更快一点,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
现在修机器就图纸不好找 以前一台机器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有图子修机器更快一点,收了多少钱啊

还没给客户呢,为什么现在的电视没图纸了呢,有图纸好修,好找问题

网友B:
呵呵,怎么会没有图纸了,网上有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怎么会没有图纸了,网上有下载的

有些图纸就不好找,找不到图纸,只能慢慢摸索了

网友:
液晶图纸我这里有很多,你需要可以说一下 我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