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1硬盘掉点

楼主(2017-09-24):
硬盘翘下来的时候点掉的有点多,然后又没有图纸。有谁有板层图的话,麻烦分享一下,因为有几个点是直通cpu里面的,看不到板层的走线,不知道刮的点对不对。

网友:
我也急需板层图,求高手赐教!!

网友:
掉了那个,有些跟CPU连接你是没办法飞线的。

网友:
就是跟CPU通的,所以想看一下版层图,好刮点

网友:
这图你指出来那几个点掉了。,,,,,,,,,

网友:
找个坏板对比。要不然搬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