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421 怎么刷bios? 解决扬声器无声

楼主(2017-09-22):
电脑型号:DELL Vostro 2421
BIOS:        A13

    情况是这样的,前两天手贱重装win7后用dell的“Dell Update”更新驱动把bios顺道更新了,结果后来发现悲催了无论如何装音频驱动扬声器就是无声(外接有声),白天也给800打过电话咨询也没找出哪里问题,个人怀疑就是bios更新坏了
    今天研究了一天dell的怎么重刷bios没解决,刷不进同版本或低版本的bios,按教程提取了官方exe的bios.rom,用afudos刷提取的rom,提示“unable to start a secure flash session ”。
    自觉水平到这无药可救了,这笔记本一直没声音也不是个事,求助广大网友该怎么解决?

以下就是官方A13.EXE  和 官方提取的A13.ROM

网友A:
有的bios可以强刷到低版本,开始 运行 cmd 输入刷bios位置 后面加次数  /nodat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bios可以强刷到低版本,开始 运行 cmd 输入刷bios位置 后面加次数  /nodata

可以具体点吗
我有A08的低版本bios在D盘

操作是?
1.管理员cmd,D:/A08.EXE /nodata
2.管理员cmd,  D:/afuwin.exe a08.rom /nodata

网友:
在Windows系统中,点击"开始"-->"运行",输入cmd 之后按确定,然后进入WinFlash所在的目录,输入winflash /nodate 命令,之后选择您要刷新的BIOS文件即可。刷新过程与BIOS升级过程类似。刷新BIOS的过程中要确保机器不断电。比DOS下简单,比Win下安全.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加入"/nodate"命令后便没有了不能刷新较早版本的限制.新版bios不稳定的话就能如此刷回之前稳定的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