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550C 上管发烫 开机正常

楼主(2017-09-22):
硕S550C  上管发烫  开机正常  我在看着波形正常啊  芯片换了 升压电容换了 TON 脚1.2v左右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A:
是不是滤波电容不行了??我遇到发烫的换了滤波电容就好了

网友B:
楼主没说清楚是那个地方供电的上管哦,发烫要么是频率要么是过流

网友:
发热要检查驱动波形  电感  电容  过流这些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你这个波抓得有点迷。你试试看抓上管G级有没有24V,然后看电感后的波形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滤波电容不行了??我遇到发烫的换了滤波电容就好了

滤波电容我换了啊    芯片升压 都换了  芯片RT8202  TON脚的电阻不知道是多少

网友:
你这个波抓得有点迷。你试试看抓上管G级有没有24V,然后看电感后的波形稳定吗

句容诚信电脑 -5 -5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说清楚是那个地方供电的上管哦,发烫要么是频率要么是过流

TON脚 频率设定   的电阻 也没有写多大啊  On Time/Frequency Adjustment Pin. Connect this pin to VIN through a resistor.
TON is an input of the PWM controller.     接通时间/频率调整引脚。 通过电阻将此引脚连接到VIN。
TON是PWM控制器的输入。   只写通过电阻将此引脚连接到VIN  没有说电阻多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说清楚是那个地方供电的上管哦,发烫要么是频率要么是过流

频率设定脚的电阻我也换了  还是发烫 华硕的机器也没有图纸  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哦 你吧旁边的电容换了吧 华硕的好几款好像都这样

网友C:
管子烫 要么本身坏  要么负载过重

网友:
把上管的滤波电容全部换掉试下。一般上管发热多是过流,或电流峰值不稳造成。

网友D:
如果管子烫 要么本身坏  要么负载过重

网友:
管子有换过吗,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管子烫 要么本身坏  要么负载过重

看来是没有解决办法了   我在场馆上放了一个导热硅垫  不知道能用住不

网友:
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饿   坐等大神

网友:
你这个波抓得有点迷。你试试看抓上管G级有没有24V,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滤波的问题,还是IC周边

网友:
你这个波抓得有点迷。你试试看抓上管G级有没有24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管子烫 要么本身坏 要么负载过重
因为是二修机 CPU被干过了 我现在在场馆上加的导热硅垫 感觉还行 不知道能用多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