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没有ec bios任然亮机

楼主(2017-09-22):
一台联想笔记本 刷bios ec的bios拆下来了,无意中碰开机键 居然开机了

网友:
天呐,,这都能亮啊。这个该做何理解?????、/??

网友:
你确定拆的不是个场管?,看样子还是CPU的

网友:
这个联想E430的机器记得好像EC内部自带程序吧!

网友:
估计这笔记本CPU供电有问题,拆bios把坏的场管拆掉了,楼主晚上去买个彩票吧,这机率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EC的bios应该是个副bios。。

网友A:
根本不是EC BIOS,这个是ME ROM吧

网友:
这个倒是耐人寻味了 有时候还要刷这个呢

网友:
我正是这么认为那个像上楼那样是ME的bios

网友:
没见过。 还有这情况。 第一次见。 又能解析一下这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
这是EC BIOS吗? 此机器9014内部自带EC ROM,两个BIOS都是桥的 一个4M 一个8M。

网友:
有些机器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EC可是带程序的,不是外挂程序的,你这应该是ME模块程序,拆了可能会风扇狂转,定时掉电吧?

网友:
改天试试看,,这机器ec是自带程序的,,

网友:
这个是ME的ROM,拆掉可以亮机,但是半小时会准时断电的。
我是上次修E40的INTEL主板发现的,当时别人送过来时是半小时准时断电,开始以为是ME出问题了,把南桥旁边的SPROM刷了几个合成的都一样,最后发现是那个SPROM有断线,补线就好了。
后来试了一下,拆掉那个SPROM一样可以亮机,现象是半小时断电。
以前的机子有些是BIOS和ME各用一个芯片。现在的好多机子都是BIOS和ME合用一个芯片。

网友(点评):
高手解答在这里。。。。。。

网友:
这个是图纸解释 大神来翻译一下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楼主运气好

网友:
你确定是ec  bios         看起来不是

网友:
期待大神们  解答。。。。。。。 楼上的楼上说的很有道理,没有me 半小时掉电。

网友:
那不是ECBIOS你搞错了。

网友:
我也认为那个像上楼那样是ME的bios。拆的是ME

网友:
哦 张见识了 这个是EM的啊 修电脑真的很有意思

网友:
功能 不同,可以亮的也就不奇怪了

网友:
那个是ME RON ,并不是ECROM 这个EC带128K内部储存的

网友:
牛人修 牛逼的机子 厉害 了 楼主

网友:
肯定不是EC的 这款机器EC自带程序

网友:
这也可以,有大神解释一下什么原因吗

网友:
应该不是EC BIOS 有可能是个负BIOS

网友:
这个不是EC的BIOS EC自带程序的

网友:
这个机子本来就是双bios的,拆u6刷u5就好了

网友:
这个真是神奇哦,拆掉还能亮!你确定没有拆错!

网友:
我记得这个联想E430的机器好像EC内部自带程序吧!

网友:
EC内部有程序的 该是桥的两个BIOS。。。。。

网友:
有1个的 单程序 我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是EC BIOS,这个是ME ROM吧
那个ec自带程序的 他拆掉的应该是me

网友:
你拆的那个BIOS是不是只有ME

网友:
两个多是桥的,一般是刷双BISO,第一次见到只用一个BISO,会不会不装上去网卡会打感叹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