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准备入手一台示波器请大家提供一下意见!

楼主(2017-09-22):
现在准备入手一台示波器,请大家提供一下哪个牌子的示波器会好一些,具体的参数最好能说一下!

网友:
我个人感觉,示波器随便买一台都可以,维修就捕捉一下信号,其他什么频率、、什么功能的维修一般不用。

网友:
我个人感觉,示波器随便买一台都可以,维修就捕捉一下信号,其他什么频率、、什么功能的维修一般不用。

如你似风 -2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句容诚信电脑 -5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数字示波器都可以啊。

网友:
普源的100M示波器就可以了

网友:
   搞个1000多的数字示波器 就可以了

网友:
多谢大家的意义,我在淘宝上看看!

网友:
tbs1102  就可以我在实地就买了台

网友:
普元的吧,100M就行,我用的是安钛克的不怎么还好

网友:
有些示波器好贵的,健伍等几年前去过旧货市场,几千一个买不起,到现在也没有用过示波器。

网友:
我用SDS 1102CNL好几年了,用着不也好得很

网友:
维修用普源的挺好 我都买了两个了

网友:
能说一下你用的普源示波器具体的型号吗?

网友:
用安泰信ADS 1102CAL的飘过

网友:
和楼上的一样,也是用了几年安泰信的。。。这个玩意儿,够用就好!就像有些人用福禄克的,有些人用胜利的,都能修好机器!

网友:
你预算 多少钱???????? 购买

网友:
随便找个100M 双通道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