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进水 不开机

楼主(2017-09-22):
客户送来是故障为进水,有一个月了,通电,待机电流为0.010A,按开机键,电流到0.350A迅速变回原来的待机电流,拆机查3V5V均正常,没有变化,小图为进水部分

网友A:
检查有没有断线 腐蚀的地方  进水一般就这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有没有断线 腐蚀的地方  进水一般就这些问题

也没有图纸,修起来麻烦些,进水的地方非常小,就是不好查

网友:
这图纸烂多的啊论坛里面,老机器了,洗板水洗了看 有的是断线,有的是腐蚀,你这种情况应该是缺电压

网友:
洗干净补补焊试试   查下有没有腐蚀如过有腐蚀重点查下腐蚀的元器件

网友:
实在不行 还能洗干净了找地方交换板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