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7-09-22):
                今天来了个B450的笔记本问题是不亮。电流跑到0.6不动了。测试各处的电压均正常。情况电池,测内存的波形都是正常的。换CPU和内存,还是一样。。看这板的南桥是IBM的容易坏,由于是集成,没有过多的考虑就直接换南桥。可换了还是一样的郁闷了。。然后想了想基本的该有的电压,波形都有这还能是哪的问题呢。没心思查了。就上了迅维网,输入型号查一下,一看有好几条都是说BIOS坏的,瞬间瞪大了眼睛,自己就剩BIOS没搞了。。。。唉。赶紧下来一个搞上,测试直接亮机。。。

网友:
没搞BIOS就干桥,我也是服了。。。。。

网友:
一般都会要先搞BIOS,,在搞桥的。。。。。。。

网友:
对了,这个电池有跳变吗?直接到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