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2):
这也是个坑爹的主板,之前都没有修好过,测试不亮,拆机一看同样是CPU的铁壳烧了。。就直接把它的一组直接换掉。可还是不亮。。听说这个可以改电路,不知道能不能行。。。。。。
cpu

网友:
看一下CPU是不是坏了

网友:
铁壳子坏一般会造成cpu同时坏了 换个cpu试试

网友:
u供电出没?拿掉cpu后,测量cpu供电对地阻值,再用表打打mos管阻值,还有驱动芯片,供电芯片,

网友:
应该不单只是那组铁壳坏还有其他原因再查查 能不改尽量不改我改过一台有时能进系统有时不能进系统卡在WIN启动画面由于焊盘烧坏才改的 最后给客户换了个桥 换了个U他没回头找我估计稳定了

网友:
要改那种不是铁壳的 我试过可以亮机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铁王八管通病,先换掉,芯片也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