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30p_gm45无待机

楼主(2017-09-22):
   上电为0A,实测不过保隔。像这种情况u80和ec基本上都要换,这次没奏效。
   打u80的7点为18+v没能拉低adp_en#,6脚>5脚一丁点,6脚来源中间针约7v,实测5+v偏低了。limit_signal去Q45和u80,再拆u80不变,Q45GS之间88欧,去掉待机就出来了。补上Q45.完!

网友:
是g s击穿了么  导致393的输出不能开启相关的en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