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2012年MacBook A1398 不插电池不上电,求助

楼主(2017-09-22):
如标题,
不插电池时,SMC_BATLOW_L不起。插上电池都是正常的。
论坛上面有人说用原装可以,也有说不可以的,反正我手里的这个机器用电流表跟原装适配器都不上电
有没有谁遇到过??
机器是摔过的,摔碎上半部分,下面无痕迹,充放电电流检测电阻没问题,充放电芯片换过了。
没辙了,感觉好像是电源不上电是正常的

网友:
还有我想问一下SMC在满足那些条件下才会产生3.3V的SMC_BATLOW_L,就我知道的充放电芯片旁边的电流检测电阻变大会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A:
记得前几年是有几款机器不查电池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前几年是有几款机器不查电池不开机的

有没有遇到同一款机器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的?

网友:
12年主板不插电池{主板正常的情况下}百分百可以上电  微信咨询:lyb154594539

网友B:
不上电   小绿灯亮不亮呢

网友C:
换个电池看看,要不把SMC_BATLOW_L拉高。

网友:
只记得这款机不插电池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板号是多少来呀,发个你检查EC 的结果传上来,上大神门给你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池看看,要不把SMC_BATLOW_L拉高。

拉高不行,会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电   小绿灯亮不亮呢

能亮,先是绿灯,然后一秒钟变成橙色的

网友:
苹果电脑 有些没有电池 是不开机的 以为是主板问题 我遇到好几台了 买个电池就好了

网友:
换原装85W的电源测试 开机 应该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