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B520一体机的无声音

楼主(2017-09-22):
联想B520一体机的无声音。插耳机有声音。重装驱动后重新开关机后无效。准备拆机维修。论坛上师傅回复说放电试试,拔电源按开关键10秒后。重新开机故障解决!谢谢论坛师傅们

网友A:
这是什么原理,是放COMS电池还是笔记本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原理,是放COMS电池还是笔记本电池

联想一体机。没电池的!!!!!

网友B:
好多台式机开机无显。不开机也是放一下静电。就好了。

网友:
就算是一体机 coms 电池也是有的吧?

网友:
    程序错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多台式机开机无显。不开机也是放一下静电。就好了。

你这个静电是怎么放的,另外就算是一体机,总会有电池。顶多做成笔记本上那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静电是怎么放的,另外就算是一体机,总会有电池。顶多做成笔记本上那样。

具体原理我也不清楚,现在机器声音正常,有高手讲解一下

网友:
还没听说过  可以这样放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具体原理我也不清楚,现在机器声音正常,有高手讲解一下

没问原理,就问问你静电是怎么放的。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也是没没声音,插耳机好的,外接听不到一首歌就没了,放一下音量就会好,还没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问原理,就问问你静电是怎么放的。

关机拔掉电源。按住开机按钮10秒以上重新插电源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一体机。没电池的!!!!!

没拆机。没扣COMS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机拔掉电源。按住开机按钮10秒以上重新插电源开机

原来如此。

网友:
这样也能放电啊 ,都是拆机扣电池,下次碰到试试你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