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 LLW-1 10330-2 掉电

楼主(2017-09-22):
昨天接了一台E425 开机 看样子 马上就要显示了 啪 就掉了 一开始以为是显卡坏了 因为 风扇 里的灰尘很多 显卡坏的可能性 很高 换一颗 还是一样 难到是BIOS 坏了 刷一下 还是不行 吗的 换个CPU 看看 哎呀 好了 我草 这什么 情况 这也行
cpu

网友:
不用测量的吗

网友:
联想E425这款应该是AMD U 的 AMD U 坏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 发贴请配上图片

网友:
糊里糊涂的好了 。换了U 还不行 你还准备换什么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最后也是换CPU好的。很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