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0笔记本半小时掉电和BIOS

楼主(2017-09-22):
笔记本是商家送来的。送来时只是说是开机暗屏,心理可能是显示出问题了,结果拆机后发现是集显的有点怀凝桥的问题了。换了好屏点也是不亮。。查了屏供电,背光开启信号都正常。LED电压还是老样子19V没有升压。后来把背光开启信号断开,直接用屏供电VCC3.3上去结果亮了,本想就这样改了不出问题就交客户,结果在后面一天的测试中就悲据了。不管装系统刷BIOS都是半小时自动关机。。原机CPU是B815以前遇到过升级CPU会出现此情况的,但我也换过两块CPU试结果一样。最后在很不想面对换桥的结果下还是订了一片,换好后不在关机。。把之前背光开机的电路还原也正常了。在论坛上找了下没什么关于这机器此情况的贴子。我也知道没什么技术含量但这不是为分太难赚了,也为了以后遇到此问题的同行多一点参考。

HP 1000 6050a2493101-mb-a02.rar

网友:
有用示波器量过屏开启???屏开启是由桥控制?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主板 都集成到桥芯片了

网友A:
不只一个毛病啊暗屏和自动掉电,都是桥的原因?

网友:
楼主怎么不多上几张照片上来啊,这要更有说服力,,,

网友B:
这么果断就换桥了啊   为什么呢  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不是北桥就是BIOS  还不好久难修咯

网友:
请问下,你换个桥,收费多少呀,

网友C:
查了哪些信号,有没漏掉亮度调节
换桥就不会半小时掉电了,怎么感觉都是bios问题,之前的那个桥,刷bios后你是否忘记放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了哪些信号,有没漏掉亮度调节
换桥就不会半小时掉电了,怎么感觉都是bios问题,之前的那个桥,刷bios后 ...

我也不想换桥哈。。一般时候我主板都是取了COMS电池的。亮度调节这个个问题也不会引起30分钟掉电到待机况态吧。在说了掉电后马上就能在开机也不会是温度引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果断就换桥了啊   为什么呢  能分享一下吗

要是果断换桥的话就不是在一天后的时间了。能查能代换的都用了BIOS也刷了很多个。换桥之前还取下来重新做过都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只一个毛病啊暗屏和自动掉电,都是桥的原因?

其实我接到机器的时候期是暗屏。我也换过屏试了。背光开启信号有3.3但是芯片就是没有工作升压起来供LED用。所以我就像修显示器一样。把背光开启的控制信号断开了。直接用屏供电的3.3去强开。结果亮是亮了。但30分钟就自己掉电到待机了。但马上开又可以30分钟

网友:
半个小时掉电可以先修一下BIOS不用先换桥

网友(2018-02-01):
我这个独立的也是半小时关   会不会和你这个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