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华硕U303L时开机时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9-22):
机器型号:U303L故障现象:有时候触发能亮机,有时候不触发!

客户送过来,说机器有时候能开,有时候不能开,拿过来的时候机器有时能开机的,让客户留机,留下机器后,测了一下,确实不正常,直接就不能触发了!拆机发现机器没啥明显的异常,然后搜了论坛也没有
点位图图纸,心想有点麻烦啊,而且还是不稳定,于是就拆出来测下看看,发现拆出来好像没有什么不稳定,每次都可以开了,于是又装回去,装回去又不能触发了,什么鬼,开关在键盘上。于是就断开键盘,直接短接也是不触发于是就一个一个拨,当拨掉USB小板的时候可以触发了

一直开机都可以开,看开问题是出在小板上了,于是就开始检查,发现把小板拿出来不要把屏轴压下去,每次都可以开机,压下去就不行了,心想什么鬼,难道下面什么东西压住了,看来看去没啥问题,换了半天原因,后来一想休眠开关好像在这个上面,难道是休眠开关压住了,拆下来用磁铁去吸,休眠开关是正常的可以用,难道是屏轴压得太厉害了,搞了半天都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不过可以确定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具体是怎么回事搞不清楚,换了也不行,干脆就拆了,机器就稳定了,每次都可以开,感觉可能是哪里压住了导致的
大家以后碰到这个机器子有类似的问题,可以先检测一下这个地方,问题就是休眠信号不正常,导致的有时候可以触发,有时候不触发,不是休眠开关本身问题,具体是什么原因,大家可以查一下看看

网友:
楼主牛逼  技术精湛 佩服  佩服  这样的机器 修起来 心还是蛮细的

网友:
呵呵   像这种问题也是很奇葩的   楼主细心

网友:
楼主写的太认真了,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写的很细致,面对这个新板子没图纸的都能耐心仔细的找到问题,如果能彻底解决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休眠  一般我看到这个东西都会把他去掉

网友:
可以的  不过这拆掉会不会灌盖子不暗屏啊

网友:
跟客户讲下不影响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
昨天接到这个机子插电自动触发,关机后又自动开机,刚拆下来客户又说先不修了,装回去就开不了机,看电流是触发了,但是电流到0.03,不动了,拆开试了几次只要不盖后盖就能开,盖后盖就不能开。最后没办法只好把全板用透明胶封住才好了的,差点脱不了手。

网友:
应该不是休眼开关问题,可能还是板层有短路的吧。

网友:
像这种问题最后把休眠传感器的1和3一坨锡连下更稳定

网友:
新本子,这种方法还是不错的,虽然没有图纸,居然也搞好了,这种有点像大平板,弄过几个,升压问题

网友:
恩 不错的经验,休眠信号导致的不触发,不错

网友:
休眠信号这个  我一般都是直接拆掉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手机拍的还是单反拍的呀这么清楚

我用的我5S拍的,哈哈,还是蛮清楚的

网友:
休眠信号这个我搞不来就直接把它拆了,,反正也不怎么影响使用

网友:
看看屏线哪里是不是压到了!看看屏线哪里是不是压到了!看看屏线哪里是不是压到了!

网友:
楼主好经验啊,学习下了,有时候细心很重要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休眼开关问题,可能还是板层有短路的吧。

网友:
lid现在都是hall件的  本身出现问题的很多  安装屏轴后 螺丝上紧以后压的板层内部微短是有可能的 还有 是不是屏轴充磁了 有微磁也说不定

网友:
楼主!牛逼细心的检测最终还是搞好了 学习了

网友:
霍尔元件在那个小班上,休眠坏了啊。。。。。。。。

网友:
恩 不错的经验,休眠信号导致的不触发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