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440开机报警七声(滴滴滴-滴滴滴---滴)

楼主(2017-09-22):
T440开机报警七声(滴滴滴-滴滴滴---滴)给大家提供一点信息,希望别走弯路。1刷过BIOS未果2换过CPU未果(更换后故障与原来一样)希望同行能够少走弯路。顺带求助下一步思路。。。

网友A:
内存供电有问题吧  是不是有玻璃管的那种  如果有可以换了试试

网友:
如果没有结果的话 只能等待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有问题吧  是不是有玻璃管的那种  如果有可以换了试试

内存供电J是正常的。测电压是1.34v 0.68v

网友B:
嗯  电流多少  7声是屏或者屏线吧

网友C:
插不插内存  都是一样的电流?  测BIOS   1   2  5  6  的波形   测内存 SMBUS的波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插不插内存  都是一样的电流?  测BIOS   1   2  5  6  的波形   测内存 SMBUS的波形

没有内存同样报警七声,测内存数据信号感觉是没有检测过去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内存同样报警七声,测内存数据信号感觉是没有检测过去内存

这人机器裸板测试电流跳变两下,在0.5几停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电流多少  7声是屏或者屏线吧

DELL的机器和THINK PAD报警不一样的

网友:
换屏试试 是不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