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F153(DAOHKD)不开机

楼主(2017-09-22):
送修一台SONY  SVF153不开机,板号DAOHKDMB6D0。上电待机电流0.09,小短,报价开工。先找短路点,发现3,5V芯片TPS51427发热,常规故障嘛,不难。惯用的几板斧砍完,瓜了。搜索论坛,发现有相同故障,没人搞定,却意外找到了代用PDF,相似度99.99%....分析现有条件:无短,滤波电容搞过,芯片换过,EN电压近0,芯片发热….决定从EN电压下手,先把它搞定了来。
又是几板斧,找到EN上拉电阻:
这货要用20M档测才有点反应,换!这下问题应该解决了吧?通电,电流0.04,还是有点大,按开机健无动作,摸芯片还是发热,不过测到5V=1.5V+,3.3V=2.6V+,继续测到EN电压0.3V+,而上图中3VPCU也同步跌到0.3V+。出鬼了?一路找到其出处:
测得VIN正常,而SHDN接近0,那输出异常很正常。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SHDN外围电路很简单自然核实过,那是芯片出了什么鬼?手上没那芯片也总想着用最简单的办法解决问题,所以,想到了用TPS51427的3.3V  LDO代替:
      NND,这个电压代上去TPS51427 EN电压倒是对了,可以芯片还是发热,电流重回0.09,输出也到了0!果断放弃此方案,至于为什么放弃,现在我只能说从接手这机器一开始我对TPS5142 7这芯片就有一点点新的认识,至于有好诡异请继续看。
好吧,TPS51427原有EN电压是由其5V  LDO电压经PU15降压而成,用3.3V LDO代替失败,或许有时序等原因,已经懒得去证实。那么,显然我用5V  LDO是可行的,原机就这样。但是问题是PU15这片子没有,那得麻烦一点想法替代PU15。这个当然难不倒我,顺手找了3只二极管做串联降压,接上去,呵呵,电流0.02,3,5V OK,芯片不热了,触发亮机!
     关键来了,TPS51427这鸟片的EN端另有玄机:EN端电压异常会导致芯片自保而发热!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没空去证实。
   到此,貌似维修可以结束了,那3个二极管很丑,没事,装机器里客户不知道;装不下?接线放别的地方嘛。但是,这不是咱的风格,活,一定得干得漂亮。
   OK,回头研究PU15,发现只要断开TPS51427  5V  EN,那输出点问题没有,待机3.3V电压也出来了。那么可以想象PU15这芯片输出电流是有限制的,过流时内部会通过拉低SHDN来关断输出实现保护,目前的情况可能由于芯片性能变化导致保护误动作所致。
换掉PU15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懒得麻烦,既然我用3只二极管能解决问题,那么我只要强行让PU15输出3.3V就OK了,怎么强行?一滴焊锡短了其SHDN上拉电阻多简单?
     如此,反复试机,问题解决。】
      (后记:如今对电脑维修点兴趣没有,精力已经完全转移到汽车电子,发贴更是越来越少,发此贴只想在完全离开电脑维修行业前为曾经获益不少的论坛留下一点点或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网友:
这是要转行了吗,生意不好做。。。。。

网友:
不错,经典。无开启用二极管降压位3.3,不错

网友:
这个板修的 只有一个字形容  牛牛牛  楼主转行汽车电子  好前途哦

网友:
又是一个不想做的想转行的,好烦,叫我们这些还在学习中的怎么办

网友:
            正准备入行学习,感觉迷茫

网友:
思路不错,继续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