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1单用电池不开机,单用适配器也不开机,电池和适配器一起开机掉电。

楼主(2017-09-22):
DELL 3421单用电池不开机,单用适配器也不开机,电池和适配器一起开机掉电。单适配器待机0.02,开关机有3.3V,按开关没反应不触发。待机3.3V  5V电感无电压。在论坛搜到一个故障一样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6010-1-1.html  故障是充电IC启动脚的分压电阻PR4007变质导致,仔细一看确实引脚发黑。更换后问题解决。原先电阻阻值不好找(309K  47K)只好更换(220K  33K  )

网友:
换电阻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估计都是通病了。。这个位置有贴胶纸吗?

网友A:
看上了这个电子电路计算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上了这个电子电路计算器

这个计算器老司机没有吗?之前可以下载的

网友:
这两个电阻是坏很多,修过好多

网友:
高手,第一件看到这个计算器,在哪儿下载啊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充电芯片的检测脚的电阻发霉导致的不开机 开机掉电 不错

网友:
没有碰到过,反正碰到这种应该就是充电ic那儿的问题

网友:
修的挺麻利,不简单                ,

网友:
不错啊!心细!眼睛好!!!!!!!!

网友:
电阻计算器好找 这个以前网上都有    这个机是通病了

网友:
那应该就是充电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ACDET 干嘛的哦ACDET 干嘛的哦ACDET 干嘛的哦ACDET 干嘛的哦

网友:
真的细心 一看就知道是老司机 精通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了这个电子电路计算器

这个计算器是迅维实地的一位大神开发的 牛的一b

网友:
通病     感谢迅维提供平台   让大家交流起来方便

网友:
楼主技术好 电路精通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计算器老司机没有吗?之前可以下载的
我只有老版本的
,老的没有计算器,电阻上不会显示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