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W2254TQV显示白色线条

楼主(2017-09-22):
本人维修显示器这块没有基本功,来迅维求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1 屏供电不足2屏线问题3背部逻辑版坏

网友:
按楼上说的查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屏供电不足2屏线问题3背部逻辑版坏

屏线没有问题,供电正常,驱动板无短路无烧痕迹,现在已经确定 是屏幕质量问题坏了,屏坏就不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线没有问题,供电正常,驱动板无短路无烧痕迹,现在已经确定 是屏幕质量问题坏了,屏坏就不想了

遇到 一个asus的液晶有时出现你这个问题,原因是屏上的主控虚焊了,我加焊后好了

网友D:
看上面几位说了半天,其实,就是屏坏了,修的好不好,要看自己的造化了。

网友:
像这种问题都是屏坏,不好修---------------

网友:
这种竖线条都是屏引起的,你试着测一下VGL VGH供电正常吗,有一步分是断极引起的,一般没资料不太好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遇到 一个asus的液晶有时出现你这个问题,原因是屏上的主控虚焊了,我加焊后好了

这种加焊能用的久不,我这个目前不修了,屏幕有问题,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上面几位说了半天,其实,就是屏坏了,修的好不好,要看自己的造化了。

我这个目前不修了,屏幕有问题,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加焊能用的久不,我这个目前不修了,屏幕有问题,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我简单加热,卖出去三个月返回来,我直接给客户换了一个别的,这个我现在加焊到推动芯片,放店里面试机,半年了,还没出问题....

网友:
这种屏上的问题  就没有修得必要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屏幕的问题,可以使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是不是屏幕问题

网友(2017-12-18):
屏线没有问题,供电正常,驱动板无短路无烧痕迹,现在已经确定 是屏幕质量问题坏了,屏坏就不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