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v吐血

楼主(2017-09-22):
今天来2块GA-B85M-D3V。。都是转转停停,刷了BIOS,B与M也调换了,拆了75232,查了12V,5V,3.3V的检测。。都OK。还是这样。。。真跪了。。。。。。。有招不。。大伙

网友A:
这故障多了去了,修太多了,GA的板很多信号出问题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多了去了,修太多了,GA的板很多信号出问题都是这样

大师请指导一下。。。。。。。。。。

网友B:
这是三板斧吗?各路供电情况呢?板子时钟复位信号情况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三板斧吗?各路供电情况呢?板子时钟复位信号情况呢?

呵呵。。只会三把斧。。。劈下去不行就无从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只会三把斧。。。劈下去不行就无从下手了。。

查一下板子的供电,时钟,复位吧

网友D:
转转停停的不要慌,慢慢来,一个条件一个条件的查,会有惊喜的。

网友E:
查查PG吧,手足无措总比小白的无从下手好,我这样的小白只能全板大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查PG吧,手足无措总比小白的无从下手好,我这样的小白只能全板大检查

主要没那个耐心。。。同行的机器 。。20-30都懒得细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转转停停的不要慌,慢慢来,一个条件一个条件的查,会有惊喜的。

没那个心。。呵呵。。。。主要是维修费。。呵呵

网友:
这种板缺供电是转转停停,内存不过也是转转停停,不好说,慢慢查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只会三把斧。。。劈下去不行就无从下手了。。

既然无从下手,那就放弃。

网友F(2017-11-02):
我现在的故障也是这样············

网友:
电压查一下是不是缺电压导致的,,实在不行放弃吧,不要纠结

网友:
技嘉的主板缺电压,电压偏低都会有这故障

网友(2017-12-16):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的故障也是这样············

你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