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3-DS3L主板C1掉电重启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7-09-22):
GA-EP43-DS3L,初始问题是跑C1卡住,然后掉电,自动重启又卡C1如此循环,量电都对,包括内存119,120脚,SPD脚也对,按经验先刷个BIOS,未果。
最后把CPU拿下来,CPU金手指太脏了,拿橡皮一顿蹭,再上上CPU,跑过C1,亮机了

没什么技术含量,给大家遇到这个问题时,多一个思路

网友A:
橡皮擦大法很好,另外CPU座子会有氧化的情况。不少1155板子,要么单通道内存,要么跑55不过,只要用刮刀顺着座子针脚方向轻轻的刮个几回,马上就解决此类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橡皮擦大法很好,另外CPU座子会有氧化的情况。不少1155板子,要么单通道内存,要么跑55不过,只要用刮刀顺 ...

学到了   修过 一个内存槽不好  一个好的板子 有可能就是大湿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用洗板水洗洗

网友C:
请问楼主,跟这同款主板,内存电压1.92v,触发小喇叭要一段时间才长叫一声,然后键盘鼠标灯亮,不亮屏是什么原因,不插内存会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跟这同款主板,内存电压1.92v,触发小喇叭要一段时间才长叫一声,然后键盘鼠标灯亮,不亮屏是什 ...

还是内存吧,119,120,SPD也量一下,另外BIOS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洗版水洗,洗内存,洗CPU很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到了   修过 一个内存槽不好  一个好的板子 有可能就是大湿说的这种情况

句容你这么客气是打算干嘛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句容你这么客气是打算干嘛呢?

一直跟着你后面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跟着你后面学习啊

啧啧啧,让我无言以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橡皮擦大法很好,另外CPU座子会有氧化的情况。不少1155板子,要么单通道内存,要么跑55不过,只要用刮刀顺 ...

基本上我都是用洗板水,洗洗更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我都是用洗板水,洗洗更干净!!

洗板水洗洗氧化腐蚀的尚可,一些顽固污渍洗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