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进水维修

楼主(2017-09-22):
同行送来一台进水的神舟战神,说进水之后客户通过电不亮了,就是这货 ,迅速拆机,板号:6-71-w65s0-d02,进水位置就这么一点 ,处理干净以后发现16脚腐蚀没有了,拆了芯片焊盘刮出来,上锡再上芯片,效果是这样的 看上去好像焊好了,通电待机没有,那就只好上论坛找图纸吧,10积分啊,心疼啊,打开图纸一看16脚为待机芯片的供电脚,并与PR113之间不通, 飞线,亮机,BIOS论坛有,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
vin腐蚀断线了,进水不多不是很严重。

网友:
腐蚀的最好用放大镜看清楚,ic拆下来看看焊脚

网友A:
太有耐心了,楼主精神可嘉啊。这个是通病了,最好自己多备点这个接口啊

句容诚信电脑 -5 -5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战神的还是进水·的比较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有耐心了,楼主精神可嘉啊。这个是通病了,最好自己多备点这个接口啊

我看你活在梦里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呀 耐心仔细  学习了

网友:
那是个什么东东?显微镜吗

网友:
  你想笑死我啊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进水不算是通病吧?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
进水能算什么通病啊,意外情况呗

网友B:
还好只是供电脚断线了 芯片没烧    这种机器应该能收上价格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好只是供电脚断线了 芯片没烧    这种机器应该能收上价格吧

收不上啊,还是按照普通机器收的1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不上啊,还是按照普通机器收的100

100就收得少了点吧

网友:
我这里没有修神舟笔记本 都是修其他的 不过进水的难的难修 简单的清理下就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收不上啊,还是按照普通机器收的100

你这个是扰乱市场价格啊, 这种配置的机器,同行的也得收15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扰乱市场价格啊, 这种配置的机器,同行的也得收150吧.

老大,同行报价报低了,平时都收2-3百的,当我面报的价,所有没好意思多要

网友:
很多主板都是vin腐蚀断线了,这个线用吸吸线接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