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台式机主板G33M02 REV:A00 不过内存E0报警

楼主(2017-09-22):
      今天顾客拿来一个老古董说不开机了,拆机一看里面除了灰尘还是灰尘,还有一股子老机器风扇出来的怪味道,插卡跑E0,还伴特有的滴滴 滴滴,很明显内存不过。脏就脏吧,没有办法只能多要价维修了,顾客竟然同意维修,先把顾客支走在慢慢研究!第一步把主板拿出来清灰处理,一会儿功夫清理的干干净净,测量内存的几个关键信号都没有问题,于是乎先忙其他的,下午改变测量,拿出来放大镜,看外观这也是我维修习惯,因为有些故障不是器件坏了,而且还可以少走弯路,这不,机器找到问题了,CPU座子哪里特细的那个线腐蚀了,直接飞线,开机试机,滴的一声亮机了,现在把图片分享给大家,BIOS就懒得分享了!我也不是学文科的,讲的语无伦次,大家别调理啊!

网友:
主板清理的很不错,太干净了下次不会断线了。

网友:
说明细心的重要性,这地方都能腐蚀。

网友:
老机器用久了  真的是什么情况都会发生啊

网友A:
楼主仔细啊,还用放大镜,可以的。

网友B:
LZ观察的很仔细,这种故障不仔细就不能发现 ,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观察的很仔细,这种故障不仔细就不能发现 ,

咱们搞维修的、外观也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仔细啊,还用放大镜,可以的。

我修机器这么多年,有时候机器不是零件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