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80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7-09-22):
这板有一个通病,就是内存与U电中间的六脚PQ16复合管子
正题
全板电正常,PCI有时钟1.6,但复位3.3只有瞬间
有时能显一下就灭,小喇叭会沙哑地报错

直接不要PQ16无果,刷BIOS无果
测PQ16焊座 6脚有1.2左右电,左右因有点变化
焊掉滤波PC22,小喇叭就两声正常开机
再焊回PQ16,6脚1.23V没波动
就此 结束
修此板时可先测PQ16 2.3脚有没有拉低,6脚电压正常不来判断PQ16好坏

网友:
这机子通病多多呵呵修好就好。。

网友:
这个管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
6脚的电容 滤波不良了吧

网友:
厉害了哥,学习了,收藏备用哈哈。。。。。

网友:
电容引起  的 啊     滤波不正常

网友:
能发帖的都是高手啊,我也就只能看看通病

网友:
电容级别的高手,这个板子有图纸吗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贴片小电容漏电了。估计真正漏电的是电路板或者是电容反面的胶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