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神舟k650d-g6d1一个内存槽不能用另一个能用

楼主(2017-09-22):
神舟k650d-g6d1一个内存槽不能用另一个能用 , 清灰的 , 上边一条内存槽就是不能用 , 结果是应该拉cpu散热铜管的时候 , 硅脂干了 , 导致 cpu 松动(这款机子cpu和台式机一样) , 把 cpu 重新安装就好了 .

网友:
集成北桥的,长见识了,感谢分享

网友A:
感觉好像和CPU没什么关系啊,还是要细心点啊。以后遇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像和CPU没什么关系啊,还是要细心点啊。以后遇到试试

内存控制器在CPU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