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dell xps one 2710一体机屏闪

楼主(2017-09-22):
dell xps one 2710一体机屏闪  这个一体机用的是三星的屏   ltm270dl-02   和三星的显示器闪屏门差不多  我想换屏 但是有人说是主板的问题  有修过这问题的师傅吗 给个建议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屏的问题  你也可以先测一下屏供电  或者改一下高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屏的问题  你也可以先测一下屏供电  或者改一下高压看看

你见过 三星的19寸led显示器的闪屏门 吗  就这样闪 图像正常 就是有一部分画面有条纹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