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开机卡LOGO

楼主(2017-09-22):
拆下硬盘 光驱再试 如果问题依旧 看USB接口等外设

念雪 -5 -5 这还用你说嘛
没有过分别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  这些是会有影响    那以上步骤都做了之后故障依旧呢    你发这个贴的意义何在

网友:
南桥  也会引起  特别是老机器 比如g41

网友:
把硬盘,光驱,外设都拔掉,再不行就拆声卡,网卡

网友:
具体看机器型号啊,有些机器卡logo是有通病的

网友:
写得有点太简单了

网友:
兄弟2215粉盒 要原装包装的. 高方               的. 粉盒 的./有吗..来10个

网友:
不好意斯  发错了

网友:
先排除软件的故障,再查硬件的故障哦

网友:
排除外设 USB 不行就刷BIOS 还不行就拆声卡 网卡等 (如果会测测量一下也可以)还不行就做一下南桥

网友:
什么品牌,什么型号?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有些笔记本卡logo是bios故障,USB 光驱 硬盘故障。也有些是虚汗。在有就是桥了。也有CPU的。 楼主自己慢慢查

网友:
开机卡LOGO的问题多。有BIOS。有南桥。有硬盘坏。有短路。。。。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排除下外围键盘.硬盘光驱  CPU   网卡声卡芯片换个  不得干桥

网友:
不是所有机器都是这样吧

网友:
还有种情况是键盘有问题上次我碰到了的

网友:
卡LOGO 最多的就是硬盘故障 先拆硬盘 还不行就刷个BIOS 再不行就要挨着查了

网友:
拆下硬盘 光驱再试
拆下硬盘 光驱再试
拆下硬盘 光驱再试

网友: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些都知道的好不

网友:
这种问题原因是很多的 先软件后硬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