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A55M-P33不过内存跑54秒杀

楼主(2017-09-22):
V星A55M-P33主板   FM1接口

主板到手表现是触发不亮机,插诊断卡跑54

先换个CPU 还是跑54

代码卡有跳变说明CPU供电正常也发热,电压就没测, 接着测内存供电为1.5V 也正常,桥供电 1.1V 也正常 总线供电1.2v 都正常

拆下BIOS 芯片刷个bios 故障依然是54 ...

还有一个地方忘了测试..  内存 VDDSPD  供电, 插上打值卡测试 果然是0V .

拆下主板,看正面表面正常, 翻过来反面 内存插座背面有个地方漆皮鼓起来,用手摸下掉漆了,铜线露出来了断线了, 这铜线连接的正是VDDSPD

少废话.焊上.

上电跑码 OK  完事!

网友:
捡钱的故障,知道原理是相当的好修。

网友:
总线供电3.3V,也是没谁了,还正常

网友A:
又是SPD    三代内存板  SPD 特别容易烧

网友:
好久没碰到spd烧的了,秒杀的感觉就是爽。

网友B:
A55的总线怎么是3.3V,不烧桥烧U, 楼主是不是打错了?

网友:
SPD供电线断线也是捡钱的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SPD    三代内存板  SPD 特别容易烧

为嘛我碰不到呢?宝宝心里苦,蛋宝宝不说

网友:
挡54,一般都会考虑bios,cpu坏,内存坏,原来SPD不正常也会导致,以后顺序倒过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A55的总线怎么是3.3V,不烧桥烧U, 楼主是不是打错了?

谢谢指正,打错了, 是1.2      已经修正了.哈哈

网友:
这种故障修了很多,DDR3内存就是喜欢烧断铜皮。

网友:
送钱的机器

网友:
捡钱的活啊!有经验修机器就是快

网友(2018-02-05):
学习了。。。。。每次都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这速度,修主板很好啊,没几下就搞定了啊

网友:
楼主这故障好啊  捡钱的节奏哦  每天秒20张够了

网友(2018-03-11):
一开始看到诊断卡跑码54的话其实可以先观察主板有没有物损,其实可以走更少的路

网友:
我对比过好主板  一边是1.67  一边是1.1  而这块一边是3.3一边是1.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有时钟再有复位的.........晶振有压差吗  我对比过好主板  一边是1.67  一边是1.1  而这块一边是3.3一边是1.5

网友:
示 电路图 还不是特别明白,学习了示 电路图 还不是特别明白,学习了

网友:
技术到家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