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20掉电

楼主(2017-09-22):
w520掉电
是不是要用原装适配器?

网友:
用电源表?    这个电脑安数要大点   试试看呗。。

网友:
w520是think的吗  开机可以显示吗

网友:
楼主说个故障现象可能要好分西点吧,就这样都不知道目的是啥!

网友:
这款机器确实要用原装适配器,不然要掉电,也可以对电源检测脚电压进行调节,就不会掉电。可能是接地,具体楼主自己在论坛搜索。

网友:
到什么程度掉电啊   有可能是可调电源带不动这个机器

网友:
这个好像用的是铁皮管,应该是铁皮管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