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2017-09-22):
进水的机器修亮后一切正常 客户用了20多天 发现没声 还有图片上的未知设备  绝对不是系统的问题     哪位大神碰到过

网友:
驱动精灵有没有找到未知设备,看看是干嘛用。

网友:
先把声音搞好、拆机看看、声音修好、然后南桥有必要给他加焊一下、不行就别弄了、进了水的机器返修率比普通的要高出三倍

网友:
驱动精灵根本认不到

网友:
声卡也正常 加焊过南桥 没思路了

网友:
这个样子像是bios坏了吧,放电试试,不行刷一下,再不行弄下桥,再不行.....

网友:
都试过了      还有别的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