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5一体机,无CPU供电

楼主(2017-09-22):
测过  29.PVCC 12V  42.PVCC 12V   10. VCC 5V  24.EN  1.02   下面知道如何测试,,,

网友:
vid组合有了才出电压,供电有了,然后en  vid组合,然后pg

网友:
34和4/5脚测下有没有高电平,然后测VID组合,最后测桥有没有发CPUPWROK给cpu,没有继续查PG

网友:
楼主       技术真                            好好

句容诚信电脑 -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资安通 -2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可以尝试查一下14脚

网友:
有回复才能做好青年。呵呵。进来学习咯。

网友:
条件正常不出CPU供电,芯片坏的可能性大了,但最好是抓下电感波形,故障比较直观

网友:
供电  开启有了  就测一下芯片有没有发出上管驱动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