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有台笔记本光驱位置加固态硬盘不引导

楼主(2017-09-22):
    有台笔记本光驱位置加固态硬盘不引导,  搞了好久   大半天 重装系统还是不行    无奈拆开一看  新买的光驱架子 有个开关   不知道干啥用的 结果  往另一个方向搬一下   再开机 直接进系统了 哎 奇葩问题  有些光驱直接就能用  有些不行    还有些需要把固态硬盘放到主硬盘位置 这样更好用

网友:
笔记本光驱位置的读写速度没有硬盘位置的读写速度快,笔记本换固态建议还是把固态换到硬盘位置,这样性能完全发挥,还有4k对齐,能完全发挥固态效果

网友A:
很多架子都有个开关,开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架子都有个开关,开一下就可以了

兄弟 ,这个开关有什么用,指教下

网友:
那个并不是什麽开关,是对应回不同品牌的机子

网友:
我装过好多了,没发现楼主所说得故障出现过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网友:
我也有遇過 多換幾台電腦就行了.

网友:
开关,是对应回不同品牌的机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这个开关有什么用,指教下

具体有什么作用,我也没有仔细的研究过,只知道可以动一下这个开关就好了

网友:
遇到过几次,把固态放在主硬盘位置又好了。。

网友:
是的,负责启动的硬盘(不论是不是ssd),都应该放到主硬盘位置。光驱位适合加装扩展硬盘。

网友:
WIN10换WIN7要调BIOS设置WIN10换WIN7要调BIOS设置

网友:
我没遇见过这种故障一般买光驱架子我都要好评率高些的

网友:
本来固态硬盘就是要装在住硬盘位置啊   这样才能吧速度发挥出来

网友:
没发现楼主所说得故障出现过

网友:
建议所有固态都上硬盘主位上 不然影响速率有的还不引导 把机械上在光驱位上

网友:
别图省事 最好还是加到原装位置 要不然不但速度慢 有时候还会读不到磁盘的

网友:
还没见过有开关的,不过有过一个机子换了3-4个光驱位的硬盘架都不行

网友:
一般都把装系统的装在主硬盘位

网友:
要换到硬盘的位置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部分电脑光驱通道电路设计不一样,切换不同的模式以解决不同电脑的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