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索尼板号M961 MBX-224 重启失效?

楼主(2017-09-22):
一台索尼板号M961 MBX-224 REV1.1,按重启后不亮机,电流卡在1.2A左右,正常亮机电流1.8A左右。刷过BIOS,查到PLT_RST# 复位电压无跳变,有那位知道重启复位的条件?

网友A:
小电池一直拔掉  不要插  再试一下

n7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电池一直拔掉  不要插  再试一下

一直插或一直不插都试过了不行。

网友:
都知道上电时序,重启时序好像是没多少人去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