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图解拆机教程
ASUS F450J 不充电

楼主(2017-09-22):
各位高手
ASUS F450J 接电源可以正常用 不充电 检不到电池
板号 12279-2 SV41J MB
ISL 88732HR
ACOK 有
ACIN 有
REF 有
DCIN 有
两通信 串口 有高平 无波
不充电

网友:
电池可以放电不,最好换一个充换电芯片,要不然就是ec了

网友:
还是先换个电池试下吧!

网友:
谢谢 电池已经换了 全新原装 电池

网友:
充电IC ISL 88732

网友:
最好先换一块试试 别走弯路

网友:
电池已经换了全新的
电池 也一样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充电芯片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充电芯片问题。。。。。

网友:
支持了谢谢各位大神解答,再次感谢,

网友:
联想C355不显示范性,怎么回事,原来是BIOS的事儿

网友:
修过EC两根信号到电池不通的。。。。。可以量一下看看

网友:
多谢 13 的 但是 没有图纸 不知哪线
我量了 电池的 两个线 到 EC 都不通 不知 中间是不是 经过了 处理 电路

网友:
你有没有换电池哦, 测这个 ,、、别搞到最后电池坏了

网友:
不充电不好搞 尤其还是华硕的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试,搞不好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先换电池 还是不行就查供电 可以换的IC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现象,期待解决结果分享

网友:
手里没电池可以先测测线路通断。。。。。。。。。没什么异常在买电池

网友:
电池已经换了全新的 还 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