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50SHMB-0D 进系统一会掉电重启,无显示

楼主(2017-09-22):
(无正文)

网友:
先排除散热的问题  再考虑硬件

网友:
不是散热的问题,他是掉电重启不亮

网友:
BIOS问题有没有考虑过 或者CPU问题.

网友:
一般这个问题不是欠压就是短路,主板上跑跑电路

网友:
嗯   开机掉电二次重启不亮的时候电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