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591p 图纸

楼主(2017-09-22):
s400 不充电,电池电源都可以开机,并且24780 acok也正常,ec检测电池的数据时钟也没断线,不会修了,求
不充电

网友:
有没有换过电池呢 或者 单独用可调给电池充一会儿看看

网友:
保护隔离管ds之间阻值测过没有,

网友:
测了,现在是电池接口的数据时钟的电压2个3.3v,一插上电池其中一个就变成0v了,电池可以开机,难道电池坏了?

网友:
换一个电池试一下吧

网友:
刷BIOS了吗,不行换个南桥,。,。,。,。,

网友:
楼主,系统下以认到电池不啊,在不

网友:
系统下认不到电池,没有图纸呀系统下认不到电池,没有图纸呀

网友:
换电池试试呢 还有EC的数据波形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