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30开机报警8声

楼主(2017-09-22):
联想E430开机报警8声,版号LA-8131P,正压都有,电流上到0.9多,BIOS刷过,屏换过,显卡用风枪吹了一下还是一样,有人修过这机器吗

网友:
这个机器BOIS 坏的多   THINKPAD 的报8声的没遇到过

网友:
板子拆了 测电压 内桥 总线 cpu电压,

网友:
维护类只要仔细认真对待,细心细心再细心维护类只要仔细认真对待,细心细心再细心的

极致科技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维护类只要仔细认真对待,细心细心再细心维护类只要仔细认真对待,细心细心再细心维护类只要仔细认真对待,细心细心再细心掉电

极致科技 -6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会不会屛线和屏,外接试下能不能显示,USB键盘接下看下指示灯。

网友:
楼主外接接看一下  机器亮了没有  8声 联想 还真少见  都是DELL 8声比较多  显卡  或者屏   估计  楼主这个 显卡问题 几率大一点

网友:
0.9的电流  应该是跑码  没过内存  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    BIOS  再多刷几个

网友:
是内存应该是没过,拔下内存也是一样的

网友A:
楼主的八声应该不是Dell报警那样的八声,可能是滴 滴滴滴 滴滴滴 滴这样的报警声,。除了插喇叭其他外设都没排除掉,看看有没有轻微腐蚀的,有遇到轻微腐蚀内存槽附近断线的,或者用风枪加热南桥试试,显卡不能够

网友:
0.9还没跑数,重新刷多个bios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八声应该不是Dell报警那样的八声,可能是滴 滴滴滴 滴滴滴 滴这样的报警声,。除了插喇叭其他外设都 ...

对的就是这样,网卡有被雷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就是这样,网卡有被雷打坏了

搞定就可以收钱啦

网友:
8声报警 去掉触摸板试一试吧,有可能市触摸板或者键盘短路

网友:
金来学习一下楼主的经验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
有可能南桥坏了吧  毕竟网卡坏了

网友:
换个原厂的BIOS试试    外界看下 亮不

网友:
查查内存的条件吧,有无读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