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P 0.22掉电。

楼主(2017-09-22):
除了CPU供电没有,其它都有,不过一看用的是VT1317SF这种晶体管,我就有点难,这个要怎么换啊,料板上倒 是有。不知道这个芯片能耐多少度。大家都是怎么换的??

网友A:
这种管子不容易坏的,不知道你的故障具体是什么故障,CPU没供电有很多条件要查的,不是光有开启就可以的

网友:
340左右   吹下  换上 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管子不容易坏的,不知道你的故障具体是什么故障,CPU没供电有很多条件要查的,不是光有开启就可以的{:4 ...

多逛逛论坛你就知道了。要不先查查VT1317是什么样子。

网友:
呵呵,VT1224SF大同小异都修过,除进水外没坏过,掌握温度还是很好换的,不要大于350

网友:
呵呵,VT1324SF大同小异都修过,除进水外没坏过,掌握温度还是很好换的,不要大于350

网友:
看看那里短路了 找个图纸看看 掉电保护啊

网友:
这个玩意很多坏的 曾经去买了几次 几次都是坏的  后来再料板上拆的

网友:
这个芯片好像是封装的    反正不好搞    不过坏的很少

网友:
这个要温度稍微低一点 风枪280-300度吹40秒左右能取掉 。我换过好几次 温度高了要吹坏。安装的时候焊膏不要涂太多 一点点就可以 不然容易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