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待机问题,待机偏低

楼主(2017-09-22):
如题,遇到一台A1465版号3435b,故障为不开机,小绿灯亮,充电正常,但是不触发,拆机测试,发现待机不正常,待机3.3V从0V到2.0V不停的跳变,查公共电和系统待机51980

公共电压为8.5V正常,随即查看系统待机芯片51980,查看供电正常,但是en开启信号不停的跳边,
3.3V也不停的跳变,暗喜,这不就是通病ec吗?
随即加焊ec,果不其然,en开启信号稳定3.3V了,但是待机3.3V却变成2.7V了,看下图纸

供电正常,开机信号正常,就是输出不正常,换一个吧,拆了一个上去故障一模一样,
继续测,测了一会电压,发现2.7V也没有了,但是en开机信号正常,这tm什么意思
风枪51980又换了一个51980,   3.3V又变成了2.7V这肯定不是待机芯片的事了,
因为待机芯片和ec在一起没有供电的时候en又正常,所以我怀疑,一开始并不是加焊ec出现的稳定2.7V
有可能是附近电子元件,随即检查外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故求助大神们,有遇到过的麻烦指点一下
图纸点位奉上

网友:
好期待  结果 呵呵呵   楼上 慢慢 的查吧

网友:
搞定没有  我也一样

网友A:
看你后续电压 有没有短路的   和 待机的升压的电阻那些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路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后续电压 有没有短路的   和 待机的升压的电阻那些有没有问题

外围都查过了,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短路,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主板,对照测的,

网友:
跟你 说一下我的机器是  没有3V    5V开机以后出来   没 开启信号  我把EC重做了   刚刚好了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应该反馈VFB2出问题了吧,如果后级拉低待机应该偏大才对,反馈电阻测下,也不知道你待机电流多少呢

网友:
3V线性偏高,换芯片
3VPWM查反馈

网友:
本人 认为 应该重做 EC  而不是加焊

网友B:
输出电压了   芯片应该正常工作了   查一下3V的反馈部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压了   芯片应该正常工作了   查一下3V的反馈部分吧

是的,昨天没时间测试了,今天测试

网友:
电压乱跳换个35V芯片就可以了,修过多台了

网友:
你更换BIOS,换好了的话,加我QQ1142501629告诉我一下

网友:
这个多数是有BIOS引起的,应该是BIOS坏掉了

网友:
苹果的机子不好修啊   我手上有个1286的机子 也是不通电 还没有修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收藏一下啊   希望自己能用的上

网友:
不知道 你修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昨天没时间测试了,今天测试

查3V的反馋电路查的怎么样的,是不是有阻值变低的呀、

网友:
已经修复,请跳转查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7240-1-1.html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提供这么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