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REV3.0 原机读取BIOS

楼主(2017-09-22):
            今天修的技嘉H61的板子,顺便把BIOS备份分享一下附上板号:

亮机图:

编程器备份BIOS(M和B压缩在一起): 技嘉GA-H61M-DS2 REV3.0

网友A:
这种原机bios要用还得修复me,要不在别的机器会一堆问题...

网友B:
我也有个这样的机 掉电重复不晓得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这样的机 掉电重复不晓得是不是BIOS问题

掉电重启,大多是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原机bios要用还得修复me,要不在别的机器会一堆问题...

还好吧,板号和版本对的上,一般都没有多大问题的

网友(2020-10-02):
支持一下啊啊

网友(2021-04-05):
下来看看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