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时序时候,sequence搜不到该搜什么?

楼主(2017-09-22):
查找时序时候,sequence搜不到该搜什么?
这个图有时序,我无意间发现的。但是sequence却搜索不到。求助下。这种情况该搜什么?

网友:
PDF如果用扫描的图像来做的话,是搜不到任何结果的

网友:
并不是每个pdf即使有时序,名称上也可能有区别,
就搜索不到,华硕的维修指南pdf都有时序,但那是图片,所以也是没办法搜索。

网友:
原理图上的时序不一定准确哦,名称会有一定的差别

网友:
各厂家对时序信号名称不是完全统一的。

网友:
就搜索不到,华硕的维修指南pdf都有时序,但那是图片,所以也是没办法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