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E450 电源芯片发热..

楼主(2017-09-22):
E450 电源芯片发热..没有明显短路. 怀疑是EC引起的..EC周边没有短路啊..有没有人遇到过 EC有程序. 怎么搞哦
芯片

网友:
测下芯片线性3V电压有没有拉低,如果低直接干EC,EC什么型号应该没带程序的

网友:
测3 5v线性电压

网友:
芯片缺条件也会发烫,没短路就差条件

网友:
楼主说的电源芯片,是指? 系统供电芯片吗

网友:
芯片发热 要么是本身缺条件 再一个就是所输出的电压 有短路 在有就是本身坏了

网友:
这个要查芯片条件,你说的电源芯片是不是待机芯片啊,前几天有个华硕就是,待机偏高,待机芯片发烫。待机芯片条件基本满足,不出35V,也不短路,是EC导致的,还是先查查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