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00不触发小修

楼主(2017-09-22):
联想Y400待机0.025左右不触发,看到这个情况修多了都知道PQ12旁边的电容爱坏。二话不说直接烙铁伺候,果然结果是完美的,还是一个样也没有摸到发烫的地方,没办法测待机芯片条件都正常,1脚6脚电压也出了,转场测试其他条件。很幸运无意点了下PL5的电感, 怎么已经输出+1.5vp了。不管了先直接把两个mos管给换了,通电一试结果很幸运,待机0.008,开机正常触发上电了。为了保险还是把PU5的TPS51212D 给换了。测试一下午正常。小问题老司机绕道,小白发帖一是为了下载分,二是这几天没什么活干。

网友:
楼主还是牛X的,没经过怎么就被搞出来了,学习咯。

网友:
楼主牛逼 但 下次能不能在图上和文字上面稍微详细点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蛮不错的,要是能上实物图就更好了,

网友:
撒子问题哟? MOS管不良?

网友:
内存电压先出来了吗?场管内部击穿?

网友:
这个是1.5v的供电,怎么感觉来的,测出来1.5v了你还换他的上下管,这个过程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意思就是场管楼电或者微击穿了吧

网友:
供电提前出来,换两个管子就好了,管子通了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管子坏了直接输出电压 不能控制了吧

网友:
兄弟多来几张图吧,不然你这分加不了多少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