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 GAMER维修

楼主(2017-09-22):
来一块华硕B85-PRO GAMER说开不了机,拿到手。。真感觉很新。 。。心里 没底。。加电测试。。停停转转。。。第一感觉就是BIOS问题。。或者是缺少电压或者PG问题。。先查一下电压。最后查到PU3002没出ME电压。查芯片的条件都满足,判断芯片坏。。又懒得去定,直接改一个上去。这个ME电压是1V左右。。直接拿了块显示器的电源板拆了3个220的电阻,从待机的3.3V分压。。得到差不多的电压。。 。。拆掉电感,直接飞过去。。。结果。。就 亮机。。点位图奉上。。。。没分,各位老铁如果觉得可以,就帮忙加一下分!!!!!!!!!!

华硕点图B85-PRO GAMER 1.01B.rar

网友A:
直接3个220K..分压出来是1.05??还有这样的操作...

网友B:
这样我感觉不稳定  B85的主板  应该能要上价吧  可以定芯片换一下

网友C:
b85也值不了几个钱,这样干其实也可以啦,简单快速。

网友D:
楼主,新板的ME供电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E:
三个电阻分压3.3V成1.1V, 能想到的不一定敢做,楼主敢做敢当

网友F:
这样是不稳定的,芯片出来的电流大 ,电阻的电流小

网友G:
技术好,改个电路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样我感觉不稳定  B85的主板  应该能要上价吧  可以定芯片换一下

B85还没修过呢!版主给科普下什么是ME供电啊!信号名叫什么东东? 是存储ME的bios没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H:
B85还没修过呢!版主给科普下什么是ME供电啊!信号名叫什么东东? 是存储ME的bios没电???

桥的me模块的供电  没有这个供电 桥不读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3个220K..分压出来是1.05??还有这样的操作...

必杀技。。哈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样我感觉不稳定  B85的主板  应该能要上价吧  可以定芯片换一下

ME的电流是超级小的。。我已经测来。。才20毫安左右。。。所以是可以的。。。已经测机多个小时。。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85也值不了几个钱,这样干其实也可以啦,简单快速。

B85还是值个钱的。。。就是不想加重成本 。。同行的。。。能收几个鸟钱。。搞好就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是不稳定的,芯片出来的电流大 ,电阻的电流小

这个ME电流不大的。。。呵呵。。已经测来。。。很小的电流。。20毫安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技术好,改个电路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乱来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个电阻分压3.3V成1.1V, 能想到的不一定敢做,楼主敢做敢当

乱来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3个220K..分压出来是1.05??还有这样的操作...

神一样的操作吧。。哈哈。。。。。。。。。。。告诉 你,,。。可行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样我感觉不稳定  B85的主板  应该能要上价吧  可以定芯片换一下

同行的。。。。。要不了几个钱。。。日他的。。。。如果是外客当然可以要上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新板的ME供电是用来做什么的?

版主已经解释了。。。。。。。。。。。。

网友J:
还有这操作,感觉还是换个芯片比较好

网友K:
厉害了我的哥,学习了一个新方法哈哈

网友L:
这样真的稳,吗大兄弟。芯片好多H61上面也有的呀直接拆一下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桥的me模块的供电  没有这个供电 桥不读bios

哦,算是侨工作的一个条件是吧,没有这个供电不跑码呗! 谢谢版主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同行的。。。。。要不了几个钱。。。日他的。。。。如果是外客当然可以要上价。。。

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搞吗,一定是同行出钱少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I:
ME的电流是超级小的。。我已经测来。。才20毫安左右。。。所以是可以的。。。已经测机多个小时。。OK的

你测的是分压后的电流吧,我参考别的b85图纸,me的电流MAX是1A,TRY没看到,肯定不止20ma,你这有点小,估计用不久会返修

网友O:
墙都不扶就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厉害了我的哥,学习了一个新方法哈哈

学习了就要加分了。兄弟。。。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O:
墙都不扶就服你

这么夸张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测的是分压后的电流吧,我参考别的b85图纸,me的电流MAX是1A,TRY没看到,肯定不止20ma,你这有点小, ...

放心。。。毛问题。。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M:
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搞吗,一定是同行出钱少了

又给发现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样真的稳,吗大兄弟。芯片好多H61上面也有的呀直接拆一下好了

懒得拆。。。。哈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哦,算是侨工作的一个条件是吧,没有这个供电不跑码呗! 谢谢版主啊

呵呵。。。又学一招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有这操作,感觉还是换个芯片比较好

这个好。。。哈哈。。。0成本 。。。。。。。。哈哈

网友P:
主板断线   导致开机掉电的吧   内存 检测不过

网友Q:
直接拿桥1.05V供电飞线不更好吗?怕电流大完全可以加个10K左右的电阻。还省了3个220K电阻。

网友I:
引用 网友Q:
直接拿桥1.05V供电飞线不更好吗?怕电流大完全可以加个10K左右的电阻。还省了3个220K电阻。

试来了。。。不行。。哈哈。。。这个电压冒似要早于桥。。感觉。。因为拉了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主板断线   导致开机掉电的吧   内存 检测不过

不是。。这个是ME电压。。跟内存毛关系。。

网友R:
哈哈 楼主厉害了    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R:
哈哈 楼主厉害了    不知道稳定不

放心。。。妥妥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我感觉不稳定  B85的主板  应该能要上价吧  可以定芯片换一下

已经测试很久了。。。。客户也拿回去用了。。暂时没回来

网友Q:
引用 网友I:
试来了。。。不行。。哈哈。。。这个电压冒似要早于桥。。感觉。。因为拉了不行的。。。

可能吧,或许比桥电压来的早。

网友I:
引用 网友Q:
可能吧,或许比桥电压来的早。

是的。。。。。。。。。。已经试过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I:
是的。。。。。。。。。。已经试过的

那就没办法了,其实做好还是换个芯片,不过鉴于价格,可能懒得弄。

网友I:
引用 网友Q:
那就没办法了,其实做好还是换个芯片,不过鉴于价格,可能懒得弄。

是的。。同行的机器 。。唉。。。修好也没什么激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哦,算是侨工作的一个条件是吧,没有这个供电不跑码呗! 谢谢版主啊

不跑码的情况下  这个供电 是必须要查的一个条件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跑码的情况下  这个供电 是必须要查的一个条件之一

谢了,不长修这么新的主板还真没注意!看来以后有时间得补习一下了,对啦版主这个信号是到桥内部的供电吧,你有桥内部供电的信号名字吗?是不是主板上桥供电延伸出来的一个供电?以前修H61好像是修到过也是华硕的,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信号,糊涂的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又学一招了是吧。。。。。。。

那必须的,每天一贴保持对新的主板关注那是坛友标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的。。同行的机器 。。唉。。。修好也没什么激情。。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网友S:
B85还没有修过,收藏了,感谢 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S:
B85还没有修过,收藏了,感谢 分享

呵呵。。。这边开始大量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试来了。。。不行。。哈哈。。。这个电压冒似要早于桥。。感觉。。因为拉了不行的。。。

我修到一块是不跑马 这个电压过高.拆掉电感直接桥拉电压可以跑马亮机

网友:
这样也行啊,看来以后缺电压的,先这样飞个试试,可以的话就省好多事了

网友:
高手啊,这招我看行,你牛。。。。

网友T:
没毛病,感谢楼主分享,问题已经成功解决

网友:
操作很6,应急维修可以,666666666

网友U:
引用 网友I:
试来了。。。不行。。哈哈。。。这个电压冒似要早于桥。。感觉。。因为拉了不行的。。。

华擎B75 PRO也没ME1.05V电压,从桥那边通过0欧姆接过来,也无法启动,大概也是ME的电压要早于桥电压(SLP_A控制),时序乱了不启动,但帖子上很多试过都成功的,真是一方水土养一块板。
这板强制开机加触发却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U:
华擎B75 PRO也没ME1.05V电压,从桥那边通过0欧姆接过来,也无法启动,大概也是ME的电压要早于桥电压(SLP ...

哦。。。那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T:
没毛病,感谢楼主分享,问题已经成功解决

你也遇到了是吧。。。。那就加分啊

网友(2017-10-28):
高手,各种秒杀!
技术不错,膜拜中!

网友:
谢谢楼主,我看看怎么弄,看看好使不

网友:
老司机 牛逼 台板修的少 不知ME电压是个什么电压 直接从待机加电阻分压成1V供电 牛逼了  ·

网友:
真的不知道还有个什么me供电。。。。。。。。。。。。